[长城]
电脑显示器 没有反应 指示灯都不亮

楼主(2023-02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电源没有其他输出了? 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在主板,主板检查一下呀!

网友:
谢谢啦      主板不好判断好好坏

网友:
那就检查一下驱动板

网友:
谢谢  主板坏了  更换好了

网友:
把板子拍个图看看啊

网友:
两块板的就是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先看看驱动板有没有发出ON/OFF信号

网友:
量一下开关板看看  看看是不是开关板坏

网友(2023-03-21):
主板坏了哪里坏了,更换主板也不贵这个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刷个程序看看

网友:
电源没有其他输出了? 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在主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