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15 NM-C421奇怪问题,独显改集显屏幕合盖自动掉电

楼主(2023-02-09):
    联想E15,板号FE4A0/FE5A0 NM-C421 REV:1.0 2019-07-05
    原先故障,死机,系统里面禁用独显就正常,于是为了保险起见,直接拆掉显卡供电电感,改成集成显卡,
    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反馈,只要屏幕合盖待机后,再打开屏幕,过几秒,风扇狂转,然后掉电,再开机后使用一切正常,每次合盖后打开都是这样,
    拿回机器后测试,确实如客户描述, 于是先排除软件,换个新硬盘后装系统测试,还是一样,于是更新BIOS,也一样,又刷了两个集成显卡的原厂BIOS,问题依旧,然后把独显的晶振和供电电感都拆了,还是一样,恢复成独显就没有这个问题,

然后把显卡的复位信号直接飞线接地,拉低RST信号,也能屏蔽独立显卡,使CPU不认独显,这种方法改集成显卡,结果还是一样,合盖后再打开风扇狂转掉电,

   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,有没有遇到改集显后类似故障的,(只要恢复独显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但又不想修独显,太麻烦,而且已经收费一次,不太好收了,这机器低温锡很容易出问题,客户经常外出需要用到合盖休眠的功能,所以也不能放弃合盖,而且就算系统里面把合盖待机改成合盖关机,然后后盖后第一次开机进系统后还是风扇狂转掉电,再开机就能一直用没有问题。)

网友:
别沉啊,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,

网友A:
是否与显卡温控电路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否与显卡温控电路有关

按理说独显供电已经去掉了,应该显卡温控也不工作了,关键是平时开机都是正常的,只是合盖待机,再唤醒以后才会有风扇狂转掉电的问题

网友(2023-04-01):
温控电路,连接显卡的总线查查

网友(2023-05-13):
显卡的总线温控电路怎么查,同求

网友B:
正确无误的屏蔽独显办法是改电阻,看我下面的图,用红圈起来的部分

网友(2023-06-13):
引用 网友B:
正确无误的屏蔽独显办法是改电阻,看我下面的图,用红圈起来的部分

看到晚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正确无误的屏蔽独显办法是改电阻,看我下面的图,用红圈起来的部分

所以 啥都不用动 直接去掉R0824就行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 啥都不用动 直接去掉R0824就行了?

0823移到0824

网友:
感谢 但是我还是把独显给修出来了 还好显卡本身没挂  哈哈  独显不认的话 每次第一次开机都会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再开机就 一切正常了

网友:
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刷号软件???我在网上下了1.86的刷号要报写保护..   我换了EC后的错.风扇狂转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