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来看看这个是不是p沟管

楼主(2023-02-09):
图纸看不懂,根据书上的图,箭头朝s极的是p管,这个就是p管吗?

网友:
P管P管P管 没错

网友:
这个是P管没错。

网友:
是P管,没有错,引脚定义与书上都是这么定义的。

网友:
就是p沟道的

网友:
好的,现在是gds全部19v,但是又没有击穿。。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了

网友A:
3个 引脚都是 -19V的 就是心断路。 不通。
笔记本好多P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个 引脚都是 -19V的 就是心断路。 不通。
笔记本好多P管。

以前遇到的都是击穿。这个用二极管档红笔接g黑笔接d,然后再测ds是通的,奇怪的是gs也通了

网友:
引脚定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