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电竞叛客3070【内含原机备份的BIOS]

楼主(2023-02-09):
  收到客户寄来的一张电竞判客3070显卡,客户描述说是不开机。

拿到手先检查一下外观看有没有明显的磕碰痕迹,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痕迹之后就先打一下金手指的12V和3.3V以及外接供电12V的阻值,在确保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再上电。经过我的测量,金手指的阻值没有问题,但是两个8ping供电其中一个阻值为0也就是短路。

  于是就开始拆机检查,拆开后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烧焦痕迹。之前也修过类似的情况,一般都是GPU供电MOS管烧了导致短路的,然后就开始测量MOS管的12V供电脚。经过测量发现最上面的3个MOS管12V供电脚都是阻值为0。

  这样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,肯定是这3个其中一个坏了导致短路,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烧机然后用红外看哪个发热干掉哪个,但是这次并没有烧,原因是在测量第2个MOS管的时候发现它的12V供电脚上有个小锡珠,然后怀疑就是它的问题,将其拆除然后测量果然不短路了,阻值恢复正常。

  然后在料板上找到一个相同型号的MOS焊上去。

  等待冷却后再次打值都没问题然后在小板上上电,然后在系统里可以看到可以认卡也能打上驱动。

  然后装上散热器开始测试,经过测试跑鲁大师和甜甜圈都能正常运行无异常问题。

  这张3070显卡维修结束,并奉上保存的BIO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