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110M-DS2无CPU供电

楼主(2023-02-09):
技嘉GA-H110M-DS2无CPU供电

测量主板各项供电都有,唯独没有CPU供电,刷了BIOS故障一样,
测量CPU供电控制芯片5v和12v电压正常,
8脚开启电压也正常,就是不出CPU供电

后测量IO电压检测引脚出现问题
3.3v和12v检测分压电阻为2v,5v检测电压不正常为1.1v
直接拆除两颗分压电阻,分线直接并联12v的检测分压电阻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想问一下6795d的检测脚是哪个

网友:
学习了楼主的先进的实践经验,不可多得的技巧

网友:
楼主把电阻位号写出来就好了,另外最后一张图片配一张电路图就更清楚了

网友:
通病,把有问题的5V分压电阻拆了,在12V和5V检测滤波电容之间一坨锡搞定

网友:
这个就情况就没见过了,因为IO的12V、5V分压电阻出问题主板是直接掉电的,然而楼主的主板却没有掉电。

网友:
故障现象应该是开机掉电吧

网友A:
cpu电压和io电压反馈有关系呀

网友:
值得借鉴学习

网友:
IO电压检测脚不正常,分压电阻不正常

网友:
现在电源虚标严重,主板电压检测电阻容易烧坏。

网友:
分压正常,还掉电咋整

网友:
掉电的又捡钱了~~~~~~~~~

网友:
在哪里测量CPU电压?在CPU供电接头吗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特来学习。

网友(2023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cpu电压和io电压反馈有关系呀
ITE(联阳)这个EC,电压检测脚,检测12V、5V、3.3V电压不正常时,IO就保护,其中就有去电源管理芯片的。

网友:
要是换电阻就更好了

网友:
这种现象还真没见过,分压检测不正常不是会掉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