炫龙kp2求助大神,这个MOS管怎么5脚是否接地了,大神帮忙赐教

楼主(2023-02-09):
炫龙kp2求助大神,这个MOS管怎么5脚是否接地了,大神帮忙赐教

网友A:
5脚没有接地,接地的是9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脚没有接地,接地的是9脚

它不是用pr292的0欧姆电阻接地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脚没有接地,接地的是9脚

我把这个管子换了,电压都有了怎么还是没有显卡?风扇也不狂转了不会关机了,但是还是没有显卡

网友:
重新安装了驱动后正常使用了,已修复

网友B(2023-04-01):
大佬,请教下这个笔记本显卡温控mos管在哪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请教下这个笔记本显卡温控mos管在哪里?

这个改不了温控芯片,好像是q9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