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装一体机

楼主(2023-02-09):
一体机频泛断电关机

网友:
什么配置发一下了

  电源  内存  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电源功率?电源开关

网友:
这是什么帖子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电源吧。联想一体机我修过几台这种情况的。5V不稳定。修了电源都不行。必须换个新的。淘宝上70多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