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一片映泰TA70U3-LSP主板

楼主(2023-02-09):
一片不开机索泰主板,拆开一看...好家伙,居然是AMD -A8系列APU!这个U最容易坏,以为捡漏了换个CPU就好!结果等了一个星期新CPU到货,装上后还是点不亮!换了一张好主板测试其它硬件均正常,于是只能修主板了...!

测试BIOS芯片跑码,发现只有报头反复循环,没有报文!以为是BIOS程序坏了,就在索泰官网下了个BIOS程序刷上,结果故障依旧!

示波器测量UP1514这颗PWM驱动芯片后,发现上管驱动波形畸变,下管波形幅值低!正好手头有块同行小李给的料板,拆了一个UP1514换上后,上下管驱动波形正常,可是还是点不了!最后测量发现LG脚出去通往下管的那条线串了一个丝印1R0的贴片电阻,测量发现阻值增大,4KΩ多点!示波器测量门极波形也是几乎一条直线!换掉电阻后通电测试,波形正常了!

为了保险起见,我把附近一个LM324运放也换了!因为LM324是负责电压取样的,供电出问题的话最好一起换掉!

接屏测试,发现已经可以点亮了!维修至此结束!

最后把官网最新BIOS文件也分享出来提供给大家!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