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enovo MIIX 520-12IKB不触发

楼主(2023-02-09):
一台联想Lenovo MIIX 520-12IKB笔记本,版号为1702b_05_01,故障为:开机不触发。测试点测试发现:
1、系统供电电感有3v、5v的电压输出。
2、按电源开机按键,EC芯片(it8110e)的56脚(PWRBTN#)有高低高的跳变。

疑惑:
既然有3v、5v的电压输出,说明已经过隔离保护电路了,为什么没有待机电流?电池也不充电。

网友:
先按以下方法简单排除一下:
1、测一下适配器隔离管的G极是否达到导通条件,因为有些假公共点也能产生待机电压;
2、单独测量电池供电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电池一点电都没有,说明电池已经坏了,主板不会对一块坏电池进行充电;
3、你按了开关无反应,开不了机,EC可能坏了,刚好充电也是受EC控制。。。

网友A(2023-07-08):
你好,请问你你这个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请问你你这个修好了吗

     没有修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