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31_a7挡b0

楼主(2023-02-10):
怪异现象,无内存挡b0.百度说是显卡问题。内存都没过怎么就查显卡了,是不是bios什么系统的

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A:
看着像945的 插内存跑什么啊

网友:
看错了 G31 B0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有的诊断卡不是跑C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组的

好的,我待会儿我找到查一下回复,拆了一大堆板子研究原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945的 插内存跑什么啊

插上跑E1.还有个问题,启之困难,和反复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组的

全部挡住了,北桥散热不知怎么下,下面有个小塑料扣,以前拆过类似的,线路细空易碰坏。别的有什么办法吗

网友:
北桥散热很好拆,用两个塑料螺钉固定的。主板反过来,塑料螺钉的脚两边往中间挤,再往下按,就下来了,小心那个弹簧掉下来。

网友:
不管什么主板,测试时都必须装CPU,内存。集成显卡会调用系统内存做显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