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m-c921南桥附近高清图片

楼主(2023-02-10):
求助nm-c921 rev1.0南桥附近高清照片,拆南桥把零件拆飞了,有这款主板的,麻烦请拍个高清图片,先谢谢了

网友:
吃一堑长一智,我都是拍好照片了再拆的,就怕手抖

网友:
找点位图更靠谱吧

网友:
点位图 可以看的

网友:
楼主也是厉害了  手太抖了吗  还是太激动了

网友A:
还要图吗.我现在手上正在修这机器

网友:
103排组边上那个QH2掉了

网友:
掉了QH2 还有三个电阻 我这刚好有个主板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要图吗.我现在手上正在修这机器

弄好了,还是表示谢谢,对着点位补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