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MP288打印机空打不进纸

楼主(2023-02-10):
自己的一台佳能MP288打印机,放置了一段时间后,出现纸张只进大约5厘米后不进纸,有打印动作,直至打印完成。本人对打印机不通,求指点如何解决,在此多谢!

网友:
一般纸没有到位,是不会有打印动作的,,,

网友:
我这纸进了一小段,大致6厘米吧,以后就不走纸了。打印机有整张纸的打印过程,掀开上部,可看到喷出的油墨。

网友A:
传感器坏了或者脏了,它以为纸到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坏了或者脏了,它以为纸到位了。

大概在什么位置?

网友:
用气泵吹了一下,进纸多了些,但还是不走纸,还有空打动作

网友:
进纸口下面 拆开就看得到 一个黑色的感应器

网友:
估计纸张传感器不行了

网友:
哪个是?在什么位置?

这个是另一台坏的,拆开后的样子

网友:
这是那台只能进五分之一纸的机器

网友B:
转动鼓里边的润滑油干了,阻力大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转动鼓里边的润滑油干了,阻力大保护了

哪个是转股?是那个中间的胶轮吗?

网友C:
其实擦擦搓纸轮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擦擦搓纸轮就好了

擦也不行,好像纸没到走纸滚的位置,好像够不上

网友(2023-03-19):
没有打印机维修高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