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帮助

楼主(2023-02-10):
哪位大佬解答一下,打印时出现这个
window

网友:
打印机驱动是不是官方下载的,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是不是禁止了系统参数修改。
建议从官方重新下驱动安装。

网友:
驱动不是官方下载的

网友:
中毒了的现象

网友:
把驱动卸了,重启电脑,换个口试试!

网友:
你这个是网络打印机,柯美接入电脑主机,你通过网络访问电脑主机打印,柯美的驱动需要多找几个版本,有的驱动版本挑系统。还有原因就是打印机休眠了,需要先启动打印机再打印才可以。

网友:
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