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奇的千兆网卡连接变成10M故障

楼主(2023-02-10):
小黄鱼上赌了一块X79主板,卖方说有时能亮不稳定,没有维修过,看了一下对方的图片感觉还行,于是拍了,收到货装上CPU测试果然无法点亮,接上键盘居然能够按亮小键盘指示键,感觉有戏,仔细检查最后发现显卡pci-e插槽旁边居然掉了几个电容,于是马上动手拆了料板上几个电容,换好后上机插上显卡通电测试正常点亮,至此捡漏成功,但是由于电容位置有点特殊焊接时显卡插槽有点变形,于是就决定换一个显卡插槽,换完插槽再次上机通电显示器再次点亮,于是装上系统过程一切顺利,插上网线咦怎么千兆网卡连接速度只有10M,问题网卡是千兆的啊?于是换网线,换驱动搞完还是连接速度10M,这真是见鬼了,难道是芯片有问题,立马拆下主板再仔细检查,这才发现刚才更换插槽时,居然把网卡晶振焊掉落了,马上焊上晶振再次进入系统测试,久违的1G连接终于看见了,至此由于更换显卡插槽导致的千兆网卡变10M问题才顺利解决,只是奇怪的就是网卡没了了晶振居然还可以正常工作,只是连接速度降为10m。

网友A:
晶振掉了,它还能10M工作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掉了,它还能10M工作呀

的确神奇啊,以为芯片有问题,结果驱动完全正常,换过后依然只有10M,最后发现是晶振掉了,说明网卡不要晶振也能工作,只是状态异常

网友:
神奇  说明网卡不要晶振也能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