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插电灯亮 待机电流二百多mA

楼主(2023-02-10):
一台Z470,客户说关机后灯还是亮的,插电试机,电流直接上到二百多mA,风扇也转了,指示灯也亮了,按开机键,可以正常进系统。检查发现待机时pr155和pq77发热,不知道查哪,高手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PQ77是放电管,发烫应该是击穿了,直接换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