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进

楼主(2023-02-10):
不充电那出问题了

网友A:
一张图怎么跟你分析 你最少要把你量的数据发出来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张图怎么跟你分析 你最少要把你量的数据发出来啊

充电芯片电左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电芯片电左都正常

网友:
会不会pr18坏了

网友:
先查后端有没有短路的吧,再看关联主要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C:
不充电,隔离管也不应该是0V吧,电池没插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充电,隔离管也不应该是0V吧,电池没插?

没插电池的啊,搞了几天,没搞好

网友:
有图纸好办多了,

网友B:
还没修好不知道从何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插电池的啊,搞了几天,没搞好

不插电池会输出???

网友:
电池都不接怎么可能输出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充电,隔离管也不应该是0V吧,电池没插?

那个是供电转换管

网友:
看工作条件都正常的,ACOK都出来了,接电池看看通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修好不知道从何下手

真正的大佬都在忙着修机赚钱哪里有时间看帖子回答问题呢?我感觉你这个是电池坏了

网友:
先查一下电池 scl sda总线正常不

网友:
你这个还有图纸。上次那个小米不充电的二修机,我搞了两个小时才搞定

网友:
先换个电池试试

网友:
电池这边的问题吧

网友:
提示什么?已连接未充电吗

网友D:
两个方向,EC有没有发出充电信号,充电芯片有没有发出导通pwm的信号。24780s爱坏,先换一个,再慢慢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两个方向,EC有没有发出充电信号,充电芯片有没有发出导通pwm的信号。24780s爱坏,先换一个,再慢慢查。

感谢,充电芯片换过也是一样的,订了个电池没到,等到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