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主板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3-02-10):
        vxb450主板  开机能跑码cpu灯亮起一次后没反应了   所有bug灯都不亮,测量各供电都正常,开始检测到南桥晶振两个脚电压一样怀疑是南桥有问题晶振没起振,   今天闲鱼买了块一样型号的主板问题居然一模一样 ,闲鱼这块板子南桥晶振是有压差的,暂时先把南桥排除,
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,应该在哪方面下手啊

附上点位图

网友A:
BIOS和电池先研究一下,南桥各供电对比一下阻值

网友B:
cpu供电正常吗,技嘉的一个修过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和电池先研究一下,南桥各供电对比一下阻值

bios刷过  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正常吗,技嘉的一个修过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

cpu供电正常  都可以跑码一会  然后卡住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和电池先研究一下,南桥各供电对比一下阻值

bios刷过也换过芯片还是一样,南桥供电阻值基本正常,三块主板大电感那个1.05供电一个21,一个32,一个29能正常开机的,2.5v基本都差不多到600,还有一个1.05在300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正常吗,技嘉的一个修过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

所有供电都正常

网友C:
往内存查撒,数据时钟SPD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往内存查撒,数据时钟SPD啥的

应该还没到内存,因为正常情况会亮两次cpu灯才到内存,现在亮一次cpu灯后就没反应了

网友:
谢谢 正好需要这个

网友D:
每天都要跟师傅学习 可惜学半天一动手就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每天都要跟师傅学习 可惜学半天一动手就废

确实。感觉明白了,上手就完蛋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往内存查撒,数据时钟SPD啥的

cpo和io共同发出一个信号给桥,桥才会出内存信号。座子废了相当于没装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o和io共同发出一个信号给桥,桥才会出内存信号。座子废了相当于没装cpu

两个啥信号啊,小白不是很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往内存查撒,数据时钟SPD啥的

内存插槽能测的电压都正常,没有示波器波形没法看

网友F:
复位起来没有,用示波器测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复位起来没有,用示波器测电压

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cpu上方的两组vccp_nb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维修结束,加焊南桥后成功点亮,进系统测试网卡声卡usb都正常

网友:
晶振不起振一般都是桥内部问题吧。楼主没有示波器仅凭压差判断不准确吧。这种情况还是要上示波器检查起来方便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