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戴尔15-7567电脑出现这种错误,不知道怎么办?

楼主(2023-02-10):
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子,开机有时报错,有时蓝屏,想着给他重新装下系统,可是却发现进PE都蓝屏,换了几个模式也不行,我就将他的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面装好也是一样的毛病,后来重新刷了几个BIOS都还是这样的毛病。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,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一下!

网友:
CPU 加焊下
试试,不行就是CPU挂了

网友:
U挂了!换了就好

网友:
CPU 挂了。估计。这个

网友:
acpi不是显卡供电问题吗,这都是老毛病了

网友:
把显卡每个供电查一下。报这个错一般都是没识别到显卡

网友:
rq换个主板也没有几个钱,维修不划算

网友:
没有换根内存条试试吗

网友:
BIOS问题戴尔G3-3579 BIOS(版号A-F611P Rev:1.0)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96825-1-1.html,请参考这个帖子

网友:
就是BIOS问题,而且上面发的链接显示与你说的故障提示一模一样,

网友:
this warning can be disabled in bios setup
这个警告可以禁用bios设置

网友:
好像第二行英文说电源适配器,不匹配,
可能后配的电压功率不够,或者原装的电压,里面的滤波电容爆裂了,换个电源也许什么都解决了

网友:
这个提示没有服务编码和适配器不配。

网友:
我换个硬盘试一下,有可能就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