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P 2020H NM-C911 ITE 8176FN-56A 键盘固件

楼主(2023-02-10):
前两日遇见一台联想Y7000P 2020H 说是键盘有问题很多键按不出来,开始以为小问题,直接定个键盘,结果毛病一模一样。拆机板号NM-C911

直接测量KB总线竟然有3条不正常

刚开始还以为EC问题,仔细一看图纸原来有专用键盘管理芯片ITE 8176FN-56A

以前也修到过ASUS采用这款芯片要想使其正常工作还得刷写键盘固件。先不管了,订货,先把硬件问题解决了。3天后,芯片到手焊上去结果一个键都不能用了。看来怕啥来撒,各位老大谁有这款键盘固件帮帮我。现在骑虎难下啊。。。

网友:
剪板芯片可以

网友:
你在看仔细一点 这个芯片接哪里 这接南桥的 直接改信号

网友:
这键盘,只能当备件了

网友:
这种设计也是TM缺老德了

网友A:
华硕无法在线刷EC 而联想可以。他在更新BIOS 固件的同时。也可以更新EC 固件。所以现在直接开机下载联想BIOS 升级程序刷一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,而华硕有专门的刷写程序,昨天就修了一个键盘失效的也是这个型号的

网友:
我刚刚下载了这个BIOS 解压开了。发现默认下他不刷EC 所以可能需要修改 platform.ini配置里面的
updateEC 里面 将Flag=0 改成1

网友B:
L23换一个试试。

Yy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23换一个试试。

旁边的LI23换一个试试

网友C:
L23拆了改到Type-C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无法在线刷EC 而联想可以。他在更新BIOS 固件的同时。也可以更新EC 固件。所以现在直接开机下载联想BIO ...

联想可以通过更新BIOS来刷写键盘程序?我下次试试。谢谢

网友D:
我有,但是传不了你要的话加我微信发给你。13307708818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,但是传不了你要的话加我微信发给你。13307708818

你有刷联想键盘固件的工具吗?

网友:
把原来的芯片焊上去就好了,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!

网友:
这款工具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,但是传不了你要的话加我微信发给你。13307708818

谢谢,已经买了剪版芯片,换好拿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23拆了改到Type-C把

你是说 直接飞线TYPE USB两数据线吗

网友:
找料板最实在,修到过两台,一台这个EC坏,一台LI23坏.....

网友:
Li23 爱坏,还有。你的板号是 rev0.2。你这是工程机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