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NC M2235A 显示器通病维修。

楼主(2023-02-10):
  客户送来一台SANC白色22寸显示器,上电测试故障为:指示灯闪烁、屏幕不亮;插上信号线没有任何反应;这个品牌的显示器bios芯片和程序最容易坏也可以说是通病,说干就干拆机更换全新的25L4006e芯片(刷程序);本以为故障就可以解决了;上电测试可以点亮屏幕了,可以看到显示无信号框了,我也是满心欢喜搞定装机,但是插上信号线就黑屏,指示灯又恢复到之前的故障了;我去难道芯片又坏了,我连忙拔掉信号线;屏幕也没有反映了;再怎么折腾又恢复到之前的故障了,我把驱动板拆下仔细看看型号,好像之前有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,这个板除了bios芯片爱坏还有就是3个大电容,看着电容又没有鼓包,不管了直接干;更换完电容+又重新刷了bios,上电测试;完美搞定。以下提供驱动板bios程序+电容位置供像我这种小白参考和秒杀。

M2235A(N300)梅杰板M2270-VA1 V1.1.BIN

需要更换芯片

三色 M2270CLW-V9 V1.4.BIN

要更换芯片

网友:
这两个bios程序都可以用,任选其一。

网友:
芯片可能没坏

网友:
下次碰到。试试

网友(2023-10-13):
看着电容没鼓,一直想着是程序问题。试着换了两个220u电容后好了,感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