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手机用的储存芯片是东芝或海力

楼主(2023-02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直接淘宝搜你的手机型号的硬盘:比如:苹果8的256G硬盘

网友:
买到芯片不能用,苹果硬盘有加密

网友:
应该不叫加密,是系统里绑定cpu和硬盘芯片的串号或者串号生成的秘钥,用来加密硬盘数据

网友A:
那我要是用来给自己的果机扩容呢,是不是就可以,之后刷机就行了呢?

网友:
没那么简单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我要是用来给自己的果机扩容呢,是不是就可以,之后刷机就行了呢?

要用编程器写底层 或者紫屏工具(苹果x以下可用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我要是用来给自己的果机扩容呢,是不是就可以,之后刷机就行了呢?

可以让卖家帮忙写  要不然刷机不能激活

网友:
比较麻烦,需要备份原字库的资料,然后再恢复到新颗粒上,购买颗粒需要看看你的颗粒引脚是什么样的,购买的和原来的那个的引脚一样都能用

网友:
刷机不行的,需要备份原来字库的资料,再恢复到新颗粒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