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smax重启维修求助

楼主(2023-02-10):
换完玻璃后盖,锁屏待机状态下高频率几分钟就重启,亮屏使用状态下不会重启,两个重启代码,面容完好。前后相机正常,听筒 距离感应正常,开机排线和听筒排线分别断开后锁屏状态大概一个小时重启  维修师傅找不出问题在哪求助.

网友:
相片不太清楚,请提供清晰的相片方便查看、判断故障位置。

网友:
我重新发下 帮我看一下 谢谢啦

网友:
前置排线

网友(2023-03-18):
前摄像排线;后摄像排线;距离感应排;光感排,开机排,外配引起的,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