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990 解固件锁

楼主(2023-02-10):
18年MacbookPro
需要解固件锁
这个该怎么解
拆开也没有发现BIOS芯片
求教

网友:
送修吧,别瞎搞

网友A:
刷一个BIOS不久行了

网友:
T2的机器目前完美的方案只能硬解 某些低版本的也可以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一个BIOS不久行了

T2的机器没有这么简单那

网友:
换T2芯片就可以解

网友(2023-06-02):
换T2芯片 手工得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