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10C-I7-D2

楼主(2023-02-10):
有大佬知道这主板圈圈的芯片型号么? 小白不懂  想自己修。

网友A:
图都看不清楚  让我们怎么看   论坛应该有这机器的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都看不清楚  让我们怎么看   论坛应该有这机器的图吧

就是没找到。图片拍的听清楚的啦。这烧了的我看不到

网友:
建议拿到维修店,别自己折腾以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找图纸,看什么管子,

网友:
焊盘都烧糊了  你说你是小白   确定能自己搞么    而且就算找到这个芯片  换了也不一定好

网友:
还是找人修吧,要不再多等等多学学

网友:
按版号搜索一下论坛图纸,看一下有没有

网友:
看着都烧糊了,需要用疯抢加热去掉,再根据电路图找个一样的更换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拍的照片不清楚。

网友:
Q76A查图纸是
MTS3572G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