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B1两条内存槽不能用,这种故障会是哪里的问题?

楼主(2023-02-11):
华硕H81主板,A1B1两条槽是黑色,A2B2是灰色。灰色槽插一根或两根内存都能正常开机,双通道都正常,黑色槽不管插一根还是两根都是开机黑屏。一根插在灰色槽,另一根插在黑色槽,又能正常开机。这种故障会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Cpu 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换到别的主板试过,cpu是好的

网友A:
CPU痤有针脚歪了或者断了。

网友B:
重点检查内存槽   。双通道正常  CPU   CPU底座一般都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痤有针脚歪了或者断了。

cpu座子针脚检查过都完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检查内存槽   。双通道正常  CPU   CPU底座一般都没事

内存槽应该没问题,试过灰色槽和黑色槽各插一根,两个黑色槽都试过都能识别开机,唯独插在黑色槽就黑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