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跑码,无报警声

楼主(2023-02-11):
省略一千字绕晕的分析,然后量bios片选端一脚对地电阻为无穷大,另三个信号脚为4k,一k档。因走线在芯片25x40下,吹掉发现一端连在一个空位上,用示波器查看,空位的另一端有类似片选信号,波形比锯齿稍坦,不能确定是不是附近的供电场管的脉冲信号。稍加分析应该不是,这个信号不是连续的,只是在开机的一小段时间出现。决定用一个十k的电阻连上空位,但不对,对比上三十信号端只有四k.会不会芯片有内阻呢,也不对测试是无穷大,不会造成拉低。干脆直连了。上电开机,跑码挡04,有间隔长鸣音。不管百度代码什么含义了,根据经验鸣音是内存,上内存。遂跑45.早就有预感,这块板子是废品站老板给的,这个位置正好是手能捏住的地方,是以后掉件的。前面有故障,才当废品出掉的。型号是ipilp_lc.至此,有机会再聊。对不对,思路师傅们指正。

网友:
这主板是什么主板啊 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

网友A:
这是478的u板??太老了吧,不是啊,还有asts接口,应该是775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478的u板??太老了吧,不是啊,还有asts接口,应该是775的

是的,挡45咋办

网友:
一般情况,这主板都扔了啊~除非有特殊用途,高价维修的

网友:
楼主是拿来练手的吧

网友(2023-03-20):
这板修他有意义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