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R故障代码求助

楼主(2023-02-11):
是个扩容机,以前一直好好的,突然开始一日重启几次,重启后电池电量变空,过一会恢复。如果一段时间电池电量量不恢复就再度重启。
请教大神,这是扩容机的常见故障吗?该怎么办呢

网友:
没见过,看着主板有故障了

网友A:
检测不到电池或电池本身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不到电池或电池本身故障

谢谢,基本就是这样了。拆开一看电池卡扣都是歪的,调整一下重新装上无效。双面胶粘的电池,后来脱胶了电池在里面咣当,估计是拉扯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