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2949A 47脚VIN 相连的电阻 电压是多少

楼主(2023-02-11):
雷神911  板号DANLAGMBAB0
开始没待机5V ,换了一个芯片好了,开机不出CPU供电。芯片型号MP2949A 44脚3.3V  37脚EN 3.3V    26脚VDD  5V   47脚VIN-SEN  只有2V多,量了一下47脚的阻值500左右。相连的两个电阻,一个电容。一个电阻另一端19V.量电阻阻值130K,换了一个10K的电阻。电压3V多。这个47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V,  有没有遇到过的。请指教一下,谢谢。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MP2949A (1).pdf

网友:
看PDF这个47脚的电压的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,那这里应该是多少V

网友:
维修技艺精湛

网友:
1.2V不谢

网友:
还真有人知道哦,厉害了

网友:
分压来的。  ?我的下电阻掉了。不知道多少。分压结果1.2是真的么?

网友:
47脚的电压的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1.25-1.28  2M 133K

网友(2023-03-20):
楼主确定26脚VDD是5V?  不是1.8V?

网友(2024-08-28):
47脚是1.2V的电压,这个电压没触发之前是0.3V,触发之后才会是1.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