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来活了,荣耀V10升级鸿蒙频繁卡死重启,返厂修复一年后又频繁重启进线刷模式

楼主(2023-02-11):
如题
升级鸿蒙前正常使用两年,刚升级后发热严重,之后出现运行程序中卡死自动重启,越来越频繁最后返厂修复
使用一年多一点后,又出现新故障,频繁重启进线刷机器人模式
据说还是老问题,cpu虚焊,哪位大佬有经验来分析一下

这种问题能不能彻底修复
这边修手机的说只能换主板,售后确实正常,售后是用里面的服务app检测

网友A:
除非要资料 要不都没啥值得修了   要不就撸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非要资料 要不都没啥值得修了   要不就撸CPU

看咸鱼上大片搞这机的,就是撸cpu

网友:
话说返厂一次应该就是重装cpu 没想到一年多一点又over了
那时候是程序卡住自动重启 现在是重启进机器人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