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红米XMA1901-AA 18836-1原厂BIOS 通病 掉电 无显示

楼主(2023-02-11):
红米XMA1901-AA 18836-1原厂BIOS 掉电 无显示
红米XMA1901-AA 18836-1原厂BIOS
通病 掉电 无显示
红米XMA1901-AA 18836-1原厂BIOS 掉电 无显示
红米XMA1901-AA 18836-1原厂BIOS
通病 掉电 无显示

18836-1原厂BIOS

网友:
瑞龙通用吗

网友A(2023-04-17):
18836-2,刷之前是进系统掉电然后就是循环触发掉电,刷后不触发,改me后还是不触发

网友B(2023-08-21):
引用 网友A:
18836-2,刷之前是进系统掉电然后就是循环触发掉电,刷后不触发,改me后还是不触发

层主解决了吗,我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层主解决了吗,我也是这个问题

我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(2023-10-08):
试了几个都是没有显示,弄得很是尴尬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