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华硕 P8H61-M LX3 PLUS无CPU供电

楼主(2023-02-11):
一块华硕 P8H61-M LX3 PLUS,开机无显示。经检测除了CPU供电没出,其它供电已经出来了。测量CPU供电电感无短路。
CPU供电芯片为UP1625,找来点位图,先测开启电压P_VCORE_EN_10为1V正常,P_VCORE_VCC12_20供电电压为0V,故障点找到了。
从点位图可知,此电压为12V经过PR32这个2.2Ω电阻接到供电芯片的48脚。测量PR32上端为12V,下端为0V。测量PR32阻值已经为无穷大,并且下端对地短路了。开始以为供电芯片短路了,查看点位图,发现此路供电上还有一个小电容PC17,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,再测阻值已经恢复正常。
料板找了个2.2Ω电阻把PR32换掉,再通电测试已经亮机,维修完成。
总结:此板故障为PC17电容击穿短路导致PR32电阻烧毁,缺少供电导致。

网友:
维修技艺精湛

网友:
CPU供电没有修过,学习一下

网友:
明明是PR30

网友:
思路清晰  高手高手。学习。

网友:
哈哈,写帖子的时候走神了。不改了,看图都能懂

网友A:
有个问题这样维修,你要收费多少,换板子呢?又可以怎么收费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个问题这样维修,你要收费多少,换板子呢?又可以怎么收费呢?

明白你的意思。一般都是让客户换板子,换下来的自己修修,修好了给下个客户换

网友:
厉害了,我之前修那块集显没供电

网友:
路清晰  高手高手。学习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明白你的意思。一般都是让客户换板子,换下来的自己修修,修好了给下个客户换

你真高手!我的意思是修板我们要算客户多少工钱?换板我们要赚多少利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真高手!我的意思是修板我们要算客户多少工钱?换板我们要赚多少利润?

这个每个地方行情不一样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修着舒服

网友:
搞维修的不是因为价值而放弃修一个坏部件,而是对维修的喜好和维修好的成就而维修

网友:
学习了,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过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