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-SI不触发

楼主(2023-02-11):
今天客户拿一台主机来店里,说不开机,换电源故障依旧,判断是主板问题,就拆了主板维修,拿主板,首先打地阻值没明显短路,上电查各路待机条件,经过一会儿折腾发现RSMRST(复位)电压才0.9V,这明显偏低,又拆腾10多分钟,结果以试着心态把0R7电阻拆了看,复位电压就恢复正常3.3V,也成功跑码亮机。(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拉低,客户急着用电脑,也没时间去查原因,)

网友:
说明问题不要芯片,,

网友:
这样会返修的,没有彻底解决问题,或者是io有问题,h61的,就是加焊可以用,用几次就不行了

网友:
这个的故障应该是不触发吧?

网友:
这样维修会把自已搞的很累,还是先换再修合适

网友A:
我有张B75想找大佬修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张B75想找大佬修修

什么故障,发出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

网友:
技嘉也有这种点位图?

网友:
查电压不就是这样查的吗?可能电阻与板子虚焊了。导致阻值变大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io拉低了电压

网友:
师傅技术扛扛的,长见识了,感谢感谢,

网友:
请教下  技嘉b85主板有电池和没有电池开机都显示这选择页面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有图纸还是很方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