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灵越7420笔记本电脑 不能充电 电池也用不起

楼主(2023-02-11):
戴尔灵越7420 不能充电 电池也用不起(电池是好的 )开机能显示电量 显示能用几百小时?

充电指示灯一直闪。取掉适配器电脑就熄火了
测主板的pQ44 mos管 短路了。换了一用电池mos管又坏 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希望高手一点一下。新手学习中

网友A:
充电芯片上下管一整套换了

网友:
万用表量阻值看

网友:
1、把充电芯片和充电上、下管全部换掉;
2、把EC程序刷一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上下管一整套换了

好的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