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这是笔记本bios,请问

楼主(2023-02-11):
大家好,这是笔记本bios,请问大家这个得用什么型号编程器刷?

网友:
常见芯片 ,大多数编程器都支持

你要是买编程器可以问下卖家。

用户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维修。

网友:
直接淘宝买个ch341a土豪金刷

网友:
ch341配合免拆夹

网友:
直接刷,阵脚能放上去就行

网友:
新手建议用廉价的编程器   经常刷机建议用809F或者809H  这两个编程器价格贵

网友:
可用809h刷

网友A:
这个可能是1.8v 的,几块钱买个转接器就可以刷。

网友:
ec bios  3.3v的刷,ec资料不好找

网友:
25的,随便都可以

网友B:
新手请教,怎么知道哪个是BIOS?

网友:
笔记本的话还是需要和809h,再备个341和1.8转接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请教,怎么知道哪个是BIOS?

挨着桥的8脚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能是1.8v 的,几块钱买个转接器就可以刷。

3.3转1.8那个就是智商税,直接刷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