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算机

楼主(2023-02-11):
计算机4p有问题时候,显卡风扇不转,主板静态。

网友:
4P插上电脑不能开机,这种情况为4P供电的位置有短路。

网友:
先测试一下主板上4P对地是不是有短路,如果有短路,则检测CPU供电的下管是不是被击穿。一般都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BIOS故障,刷新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