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电压检测异常问题

楼主(2023-02-12):
菜鸟学修主板,闲鱼收了一块块技嘉sniper z87 ,板子故障是PCIE桥接芯片烧出一个洞,BIOS中显示所有电压均高,系统温度SYS_TEMP 96度 见图一

处理步骤
1刷了原厂的BIOS,电压依然异常,见图二图三

2参照同款z97的线路图分别测试SYS_TEMP引脚的分压电阻,下拉电阻感觉跟图纸差点就更换了新的电阻,进BIOS查看未恢复
3查看图纸分别测试VIN的12V和5V两个分压电阻,实测阻值正常,测量IO的1、127、128电压为1V,126脚位为0.7V,测试5V检测和12V脚位附近的分压电阻,阻值正常,感觉不对劲的也直接更换了,BIOS中还是异常
结:下一步只能干IO了吧,那个桥接芯片还是第一次干大的,焊接技术不熟,还有别的漏查了吗?我有张H61-DS2,这两个IO能代换吗?感谢各位大佬指导,见图四图五

其他问题:还有一张华硕的H87-I PLUS,触发两秒掉电,测电压发现me供电1.3v,应该是电压过高掉电,查询点位图后发现该电压是由1.5V_PCH 连接MOS管降压得来,控制MOS管的是AS358MTR,能否使用LM358来替换排障,见图六图七图八点位图,其实我没太理解上管接的1.5VDUAL 下管还输出了1.05PCH,G级是由358输出口控制的吧,菜鸟很需要大佬的帮助

网友:
笫3条认同,干io

网友:
换了io好了吗?

网友(2023-03-23):
BIOS检测供电电压不准,以前有遇到过,买的散新IO有问题,换原装的上去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