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米11ultar尾插扬声器没声

楼主(2023-02-12):
小米11ultar 尾插扬声器没声,听筒的外放有,耳机也有,就是尾插那里没有,换别的好板试过尾插有声,所以排除尾插部分问题,打接口阻值正常,测量I2C线路也正常,这是哪里问题了,难到又是直接做U好一半

网友:
放音乐时测量喇叭触点有无3V左右的电压,没3v电压找音频ic的事

网友A:
小米11U,音频在小板上,换别的板有声音99.9%是CPU虚了。火龙888盘U没毛病!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是主板上的尾插口的问题,尾插和排线接触不上,那路是1.8测得只有1.3v,打阻值接口时都正常,排线是扣上了 但是没接触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米11U,音频在小板上,换别的板有声音99.9%是CPU虚了。火龙888盘U没毛病!

已经好了,尾插问题,这个不是全局无声,所以基本排除CP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