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K7CP6S1.0 sr40b关机自动重启

楼主(2023-02-12):
机械师T90PLUS-TC-GK7CP6S1.0关机自动重启,差WAKE#信号也正常,用风枪加热吹一下南桥SR40B又好了能正常关机。放一会南桥凉了又是关机自动重启。更换南桥后一切正常了。附上TB购买的原厂BIOS 秒开机。。机械师LOGO

网友A:
用风枪吹又能用是不是桥没虚汗了

网友B:
可以先加焊桥试试

网友:
这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!已经下载保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吹又能用是不是桥没虚汗了

南桥拆下来重新值球过故障依旧。。换了才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加焊桥试试

桥重新值球了故障一样,换了才好。

网友:
虚焊吧。我遇到过 我没Bga焊台 直接温度350 风速10把焊油吹进去 调风速5吹到锡球开锅4个角轮流吹开锅搞定

网友(2023-04-11):
好用。已测试OK。放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