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nm-d562备份rev3.0显卡bios

楼主(2023-02-12):
nm-d562备份rev3.0显卡bios,备份的,备份的,
核心编号GN20-E3-A1,三星显存

421.04 K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234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我的显卡BIOS只有64K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显卡BIOS只有64K

看错了,64K是一个供电芯片的bios

网友(2023-03-20):
引用 网友A:
看错了,64K是一个供电芯片的bios

备份没有

网友:
备份了 要干嘛

网友B:
上传一下呗,USB不行有可能是控制芯片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传一下呗,USB不行有可能是控制芯片BIOS问题

网友:
怎么上传 我不太会

NM-D562 UU137备份.BIN

网友(2023-05-10):
谁有    显卡BIOS    镁光显存的   NM-D562  r**.0

网友:
NM-D562   2.0版本  显卡BIOS  显存 镁光

网友(2023-08-18):
阅读权限什么鬼啊,我rev0.2的三星,我要下载试下

网友C:
gn20-e3-a1 显卡的对地阻值为0欧姆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n20-e3-a1 显卡的对地阻值为0欧姆正常吗?

主核心供为零正常的,其他供电不能为零

网友D(2024-06-04):
楼主有没镁光显存显卡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没镁光显存显卡bios

BIOS不分显存品牌的,换显存后,对着图纸改配置电阻就可以

网友(2024-07-11):
权限不够下载不了啊  ,哪位兄弟可以分享下这个显卡BIOS  谢谢!

网友E:
权限不够  可以重新分享下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权限不够  可以重新分享下不?

nm-d562显卡bios-rev3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