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005 错误 B0605

楼主(2023-02-12):
       接到一台HP M1005的打印机,开机有自检的声音,加热组件工作正常。面板液晶无显示。从另一台机器拆面板代换还是一样。看来是主芯片脱焊的通病了。加焊后,有显示了。但是却显示 ERROR B0605。查询官方资料,说是系统意外崩溃引起。要更新固件。但是连接电脑,却无法通讯,显示未知明设备。后来,找到另一事好的主板,取了那个U7的8脚芯片,读取出来,写入坏主板中。机器就OK。

网友:
那是16脚吧

网友A:
这个主板3.3V短路的遇到很多。BIOS出问题的少见

网友B:
我看到的也是2组8脚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呀,我一般就换板子了,没料板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到的也是2组8脚。

不好意思,是16脚的。平常大多都是换8脚的。

网友:
厉害厉害,打印机主板维修

网友:
高技术,有设备

网友:
这个得读好了才行,要不会编程器还搞不了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3.3V短路的遇到很多。BIOS出问题的少见

那这回你见到了吧

网友:
是2组8脚,我觉得

网友:
我猜应该是16脚

网友C:
这个16脚的用什么编程器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16脚的用什么编程器刷

可以用合一的转换头啊!

网友:
牛掰,这个编程器转接座好多人都没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