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超级战神笔记本不亮机逗逼维修

楼主(2023-02-12):
年刚开年,老板说攒了几台机器让我赶紧上班,到店直接一个拆出来的战神笔记本,板号是6-77-NB50TG0A-N02,机器是修好了 ,为啥要说是逗逼式呢,首先说下维修过程,在我上手这台机器前,机器已经在店里放了有一个多礼拜了,我上手时描述说是无显卡供电不亮机,实际裸板接可调电流从1.14直接掉到0.6几,卡住不动了,测量主板供电,除显卡需要的供电,所有供电已经出全,平台复位也正常了。按照以往维修经验再结合电流来看,两个人都以为是显卡供电出了以后才会正常亮机,照着这个思路就开始做了两天的无用功(按图纸上的显卡时序修供电、换41681显卡供电开启芯片),换了两芯片以后,电流照旧,用示波器打了BIOS波形也正常,问过老板了说是刷过BIOS了,自己也试了下刷了个,也是一样状况,CPU也从台机里拆了个换了下,故障依旧,QQ群里讨论了下说是看二极供电,依次测量了以后都正常,二极供电 不正常都不会有平台复位的,都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内存条了,看电流状况是不是不过内存啊,示波器在跟前也不想用了,直接换根新的吧,上电一看直接从0.6掉下来0.58,然后重启了三遍,这不就是正常的过程吗,再等等接VGA显示器直接亮了(测显卡供电所有的都正常出了)。“晕了”断断续续搞好长时间,原来就是内存故障引起的不亮机,以前也修到过一个雷神的机器,进水的,CPU供电芯片脚位腐蚀断线,那会测量主板供电,也是无显卡供电,换CPU供电芯片,修出CPU供电以后就好的。两个机器总结下来,就是显卡供电会在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开启显卡供电。要按照平常的思路来修,修死也修不好的

网友A:
能有几个相片文章会更完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有几个相片文章会更完美。

文字描述的也够详细了  查电路图实际没有维修主板,查图图片上了也是没用

网友(2023-04-10):
那集成的内存怎么搞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