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枪干南桥开始了第一步

楼主(2023-02-12):
    一个b450主板怀疑南桥挂了,准备干南桥,先从料板上拆了个南桥,拆的过程忘了拍照了,

拆下来的南桥先要植锡,但是买不到专用钢网,只有买了通用钢网准备刮锡,清理的过程忘了拍

先对好位然后后面用锡纸固定,然后刮锡,

这里要重点讲一下锡不要太干,太干的吹出来锡珠太满,不好下钢网,很可能会把焊盘扯下来导致芯片报废。网上很多都说锡浆要干一点,经过十来次的植锡经验,锡浆不能太干挂好锡的样子

然后用纸巾檫干净表面,然后用风枪吹,吹好后下钢网,下好后的样子

下掉钢网后再用风枪吹一次,把锡珠归位,弄好后植锡完美

网友A:
没钢网也能植锡,通用的技术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钢网也能植锡,通用的技术好

咋弄,示范一下,好不好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咋弄,示范一下,好不好呢

一个一个地把球摆上去,,相当累眼睛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咋弄,示范一下,好不好呢

仔细看帖子,已经说明方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一个地把球摆上去,,相当累眼睛了,,,

刮锡浆植的

网友D:
你是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加焊了南桥

网友:
换南桥成本有点高了,要是加焊的小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加焊了南桥

在料板上拆了个南桥植好锡准备换,突然想起来先加焊一下试试,然后加焊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一定要一致。

网友E:
厉害了,这芯片都能通用网,服

网友:
这个可以,颇具挑战性

网友:
只要细心,控制好温度,没有干不成的事儿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厉害了,这芯片都能通用网,服

买不到钢网,没办法

网友:
有没有方孔通用网,那个好用

网友:
风枪拆桥

我试过一次加热不均匀 直接把u底板扯下来了

网友:
风枪能干下来?

网友:
手工真好,谢谢分享哦

网友:
没问题的 小意思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买不到钢网,没办法

买得到啊,我65买的

网友:
咋弄,示范一下,好不好呢

网友:
风枪拆过一次 温度太高容易报废芯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咋弄,示范一下,好不好呢

看帖子 应该是把一些不需要的孔堵了,之后吹成锡球在用吸锡带弄成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帖子 应该是把一些不需要的孔堵了,之后吹成锡球在用吸锡带弄成这样的

不用堵啊,直接刮,芯片上那些空脚没有焊盘锡不会粘上

网友:
用风枪干南桥,大神

网友:
点赞点赞,收藏起来

网友:
后续呢?结果呢?

网友(2023-07-07):
引用 网友E:
买得到啊,我65买的

给个关键词 或者店铺名,我淘宝找了一圈没找到

网友:
板子下面还要放个预热台吧,单用风枪能拆下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