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envy 15 DAY11AMB6E0

楼主(2023-02-12):
故障 开机上一安电流,然后掉电
检测 cpu没有电压开启电压
维修 先刷bios,再次开机,正常,装好机器后,又不能开机,再次加热bios又能开机,

,半小时后再次开机掉电
测hwpg不能正常,经过各路的检测,后检测出来是由于蟑螂引起的。这个ic引起,性能故障,电压能出。但是pg的信号就会不出来。
如果有相同故障,绝对是巧合中的巧合。
但我觉得又不会因为这个双面胶真的会把蟑螂弄到这个位置。

网友:
最后pg信号,用刀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