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不亮机维修之干南桥

楼主(2023-02-12):
之前发帖b450跑码一半卡住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32780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8&p_u=1158588

然后准备干南桥,料板拆南桥植球好了
https://appapi.chinafix.com/mag/circle/v1/forum/threadWapPage?tid=1332894&themecolor=f30c5c&circle_id=128&p_u=1158588

接下来准备拆,下面就是我的“bga”

先拆坏的,准备就绪

突发奇想要不要先加焊一下?万一加焊一下就好了呢

网友:
这BGA着实NB

网友:
加焊一下能跑码了,可是过一会又不行了,难道没加焊好?

网友:
重新加焊一下能亮机了

网友:
ok了,加焊两次成功点亮进系统,测试usb,网卡,声卡都正常

网友:
你这自作bga挺不错呀
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高手,佩服啊!

网友:
加热台还是红外的比较好吧

网友A:
楼主的BGA测温用的是什么装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BGA测温用的是什么装置?

用手

网友:
牛逼了,这个bga厉害

网友:
没高压进去,桥一般没那么容易坏,虚焊的多

网友:
比土炮还土炮啊,求bga的技术

网友:
加焊芯片到可移动才行

网友:
这个bga拆焊。。。谢谢分享哦

网友:
楼主这bga牛逼啊

顺手吗

网友:
加焊是省事,但是需要时间稍微长一点。最好是重新植锡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