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蓝色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,不亮屏

楼主(2023-02-12):
故障现象:一台19寸LCD液晶显示器改了LED,用了一段时间后,出现蓝灯一闪一闪黑屏不显示的故障。
排查:检查电源板,未发现电容鼓包的现象。
            万用表测得红线处为16V。

一筹莫展,求大神指教!

网友A:
电源输出如果正常,那就查找驱动板

网友B:
维修电源 外接5v给驱动板测试下  还有,谁说电容不鼓就不坏了?

网友C:
主板供电带不起来,一开一关 ,修电源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电源 外接5v给驱动板测试下  还有,谁说电容不鼓就不坏了?

果然是电源板的问题,更换了电源板上的三个电容,故障解除了。电容没鼓包,看不出来坏了,拆下来量了量失容了,换上就好了,(“谁说电容不鼓就不坏了”启发很大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输出如果正常,那就查找驱动板

电源板输出表面正常,驱动板查了半天没查处问题来,电源板换了三个电容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供电带不起来,一开一关 ,修电源部分

正如你所说,电源板的问题,换了三个电容,好了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电源板供电不足的问题,把红圈内的三个电容换了就好了。
感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导。
结贴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