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电路板翻新用的是什么清洗剂?

楼主(2023-02-12):
使用超声波清洗剂,旧电路板翻新用什么清洗剂效果好?
翻新

网友:
旧的很难做成新的,,

网友:
扣下芯片来,贴新板子上就行了

网友:
酒精 还有……

网友:
洗板水咯。没有什么很好的。见过用超声波来洗 的。

网友:
用洗板水,超声波洗,最好

网友:
建议开水烫,能消毒,并且去掉部分熔点较低的油污。

网友:
洗板水罗,超声清洗

网友:
翻新?洗板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