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这个EC芯片可以直接换吗?

楼主(2023-02-12):
大家好,这个EC芯片可以直接换吗?
更换后需要修改bios后刷吗?

网友:
这个EC芯片可以直接换

网友:
定了芯片可以直接换,无特定程序

网友:
不用重新刷blos

网友:
可以换,不带程序

网友:
不需要刷程序  直接换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的

网友:
这种EC芯片不带程序的。换一样型号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可以,不用改BIOS

网友:
可以换,不带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