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寸索尼电视,右边有一条发亮竖带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3-02-12):
索尼液晶电视右边有一条不一样的发亮竖带,放大看是竖纹线条。
鬼子货也出毛病

请问专家们这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A:
恢复出厂设置了吗,不会像电脑屏设置区域高亮了吧

网友B:
可以确定,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恢复出厂设置了吗,不会像电脑屏设置区域高亮了吧

刚开始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,菜单里没有找到可调节的地方,恢复了出厂设置也没好

网友C:
应该是屏线问题,

网友D:
屏的问题,压压cof看看有无变化,如果能好的话,可以用老铁马蹄头来回烫烫,有救活的可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确定,是屏的问题了

如果屏的事就没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屏线问题,

也有可能,找时间拆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的问题,压压cof看看有无变化,如果能好的话,可以用老铁马蹄头来回烫烫,有救活的可能。

如果真是这样就BBQ了,用洛铁烫有没有扩大故障甚至报废的可能?怕怕

网友:
这个是屏问题了

网友E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

网友F:
这个是TFC坏了    这种没设备修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TFC坏了    这种没设备修不了

那只能当废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了

我也怀疑啊

网友(2023-03-14):
屏幕或者排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