坠机堡垒7烧电容了

楼主(2023-02-12):
如图,请问各位大哥这个电容是什么参数的?想自己修

网友:
拆掉不要。
如果只是电容坏,不影响使用对维修工作有兴趣的话,建议还是系统性学习一下
看下面我的签名
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↓

网友A:
这种情况隔离管大概可能坏了,

网友B:
标志出来,是那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隔离管大概可能坏了,

隔离管是哪个?能正常开机哦

网友C:
电脑插电源门能开机哦!拔掉就直接关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脑插电源门能开机哦!拔掉就直接关机了

要懂点电路才能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标志出来,是那个电容

图中正中间已经烧焦的那个就是电容了

网友:
直接用扣掉

网友:
亲,建议您报个迅维远程学习班系统性的学习一下呢

网友:
广告无处不在

网友:
修好后电池也不充电

网友:
现在都这么能动手了吗

网友:
电容烧焦/电容击穿/电容短路/电容开路/电容漏电 的处理方法:拿掉。千万不要想别的,特别是不要追究什么滤波稳压谐振耦合。。。
那是设计时才要想的哦。

网友:
电容参数:这是笔记本电脑的主板吧 ,参数可能在PCB点位图上保存着的。如果点位图不存在,那要测耐压容量ESR....很烦的哦

网友:
电脑插电源门能开机哦!拔掉

网友:
自己也是搞电子行业的,虽然不是修电脑的,能自己动手当然要自己动啦

网友D:
拆完电容进系统蓝屏就搞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拆完电容进系统蓝屏就搞笑了

还没时间去拆。不至于吧,虽说这个电容当前就是短路状态也能玩。。。不至于不至于

网友:
一看就会,一干就废。

网友E:
直接拆了不要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拆了不要就行了

已经拆掉了。。。电池还是没法激活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