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神器,电源板已改进

楼主(2023-02-12):
销售
数量: 30
单价: 0
进行状态: 进行中
设备类型: 电脑
所在地点: 安徽
手机号码: 0000000

TB某鱼都有链接,有需要联系

网友A:
版主,问问惠普的功率识别是啥原理,

网友B:
留下联系方式呀   产品名称是啥?   啥都没有  怎么找到你

网友C:
那两小接口吃电流太小了,建议换成风扇的那种三针插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主,问问惠普的功率识别是啥原理,

每根线都要有对地电压,用来识别信号和信号载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主,问问惠普的功率识别是啥原理,

只有板子一面,另一边看不到,不知道原理

网友:
TYPEC口这个可以再改进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留下联系方式呀   产品名称是啥?   啥都没有  怎么找到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那两小接口吃电流太小了,建议换成风扇的那种三针插座

只是维修用,10A以内都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是维修用,10A以内都没问题

触点针,和卡针的区别,一个不会接触不良

网友:
不错,和内存阻值卡有异曲同工之妙

网友E:
淘宝来个链接。要几个,有没有外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淘宝来个链接。要几个,有没有外壳啊

某宝直接搜就可以了,笔记本维修电源板,没有外壳